博途13不能下程序了。PLC用的1200.

楼主(2015-06-11):
以前是能下,很久没用,装了些软件,现在进入下程序的那个界面已经搜索不到PLC了。以前能下载的程序现在也不行了,电缆没问题。我用ping命令也能和PLC进行通信。但是现在在博途13里面就是搜索不到。求前辈指点。

楼主:
为什么我的帖子没人回,帮顶的都没有

网友A:
专门找一台电脑安装博图 ,

网友B(2015-07-25):
PG/PC接口的类型,PG/PC接口   选择上图所示

网友C(2015-09-25):
西門子的有個<此处内容被屏蔽>被関了,HELP SEVERS 的這個你看看是不是沒啓動

网友D:
楼主好人楼主好人楼主好人楼主好人

网友E(2016-01-19):
引用 网友B:
PG/PC接口的类型,PG/PC接口   选择上图所示

检测到后一 步怎么弄呢

网友F(2016-03-25):
那是通讯问题,可能你的博途通讯网卡驱动删除了,自己到官网下载一个网卡驱动安装就可以了。

网友G(2017-02-27):
博途通讯网卡驱动下载地址??

网友H:
通讯应该是没问题,进portal管理器看你的仿真是不是掉了

网友I:
西门子PLC维修可以联系我QQ878582905。

网友J(2017-03-29):
专门找一台电脑安装博图

网友K(2017-07-13):
引用 网友C:
西門子的有個被関了,HELP SEVERS 的這個你看看是不是沒啓動

啥,,,,,,,,,看不见

网友L:
也不知道弄好没有,楼主也说一下啊

网友M(2018-03-08):
的最佳解决方案 。
与常用PLC 和HMI建立通讯非常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