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改造过程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楼主(2015-06-11):
(1)运行及操作安全保障

在大容量电机上进行变频改造,需要考虑单泵电机长期运行的可行性,或者选择定期轮换时烦琐的倒闸操作,或者选择双泵全部改变频的费用投入。目前采取变频器只有在凝结水系统具有全停机会时倒至另一台设备上运行,平时和事故时总在一台设备上运行,不作切换使用。

高压变频系统防止误操作,主要通过设备的闭锁功能和运行人员按规定要求进行得到控制。

(2)谐波对系统的干扰问题

谐波问题由设备厂家在近几年通过增加变压器二次抽头数量、高次谐波吸收技术措施得到有效改善,对于系统运行已不构成危害,国家要求标准是4%,实际中(采用18脉冲)小于2%,对母线电压无影响。从调研情况看目前所采用的高压变频器谐波经电科院测试均合格,满足运行要求。

(3)机务问题及相应的措施

为了防止电动机在过低转速下运行,凝结水管路压力降低,以致在凝结水系统中对其它附助设备运行造成影响,比如轴封水量能否得到保障等问题,变频设备是通过设备的现场调试期间根据设备运行条件设定最低运行频率,当电机转速下降到该值时控制系统将维持最低运行频率,保障系统的安全运行。

(4)变频器与调节阀的双重调节

变频器的调节与调节阀的调节相辅相成,需进行综合调节。在压力允许的范围内通过调节变频器调节流量,在压力不允许再降低的情况下,维持变频器频率不变以维持压力,通过调节阀来调节最小流量。

(5)备用泵的起动条件

由于变频后母管压力降低,因此原母管压力与备用泵的连锁关系须调整,改变启动备用泵的最小压力值。启动备用泵的最小压力值应小于正常调节运行时的最小压力值。具体压力值可以在调试中确认。

(6)其它待调整的设备

凝泵变频改造后入口滤网压差定值可能会有一些变化,因各现场使用情况的不同,具体变化情况可以在调试中根据凝泵系统的运行情况调整。低压旁路阀门水压低闭锁低旁打开的定值根据调试中系统最小流量工况对应的系统压力对此定值进行修订。

(7)调试中需要关注的问题

当变频运行的凝结水泵电机故障跳闸联启工频备用泵电机运行时,为了能维持住除氧器水位和凝汽器水位,需要协调控制凝结水泵电机转速与除氧器上水调门开度。防止凝泵出口母管压力过低,在压力到达一定值时必须由调节凝结水泵电机的转速切换到调节除氧器调节阀门开度来稳定水位。

凝泵变频改造后控制系统应设有如下报警:除氧器水位高报警、除氧器水位高高报警、除氧器水位低报警、凝汽器水位高报警、凝汽器水位低报警、凝结水泵变频器故障报警、凝结水阀门位置不跟随报警、化补水阀门位置不跟随报警

网友A:
替换P+F、HENGSTLER、SICK、FARBA、KUBLER、BEI、ELCO、LIKA、ELCIS、BAUMER、POSITAL等等进口编码器,交货期更快,价格更优,服务更周到,提供2年质保期及7年已经大量替换成功经验及出口欧美经验。
我们不做高仿的,我们要做比它们更好的!上海精浦机电,中国制造编码器的骄傲!

需要请联系13918392129  赵先生

在位移,角度,速度方面能提供十分精准数据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