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p1h的模拟量

楼主(2015-06-11):
0—10V模拟量的输入,变换到分辨率为1/12000。我是通过除法运算的,感觉有点麻烦,问一下有什么方法好点,还有,算出来的值是有小数,很小,我想问问,怎么带小数点运算。

网友A:
看看有没有模拟量转换工程量的指令  直接使用

网友B:
做个功能块,以分辨率6000为例

然后调用这个功能块就行了。

可以重复使用。以后遇到很多模拟量的时候,就比较方便了。

同时也解决了浮点数的问题。

网友C(2025-08-03):
不用带小数运算,直接用数值运算,算出来显示时候用触摸屏显示几位小数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