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外接传感器问题

楼主(2015-06-11):
 我在机器人机器人末端安装一个六维力传感器,将测得的力信号传输到机器人的控制系统,当力的大小超过某个值时,机器人控制系统做出一个反馈,比如急停,这个怎么实现。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使用的接口是什么?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您好,我使用的一个USB数据采集器,输出一个高电平

网友A: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可以使用开关量信号输出就可以。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B:
问题不明确,品牌,信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