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判断西门子S7-300输出模式为晶体管还是继电器型?

楼主(2015-06-11):
如题所示,我想了解西门子S7-200 300 400 如何区分输出形式为晶体管还是继电器型的?

新手,没什么分数?对不起啦!!!

楼主:
希望大家帮帮忙啊!!!谢谢了

网友A:
看PLC型号,对照选型手册。

网友B:
看输出标志、看型号标志区分。

运行PLC,有输出时听有没有继电器吸合的砰砰声。

网友C:
拿起来感觉重量,晶体管较轻,继电器较重,同时32点模块只有晶体管,8点16点模块才有继电器类型

网友D:
在Step 7编程软件的硬件组态中,可查看PLC所组态模块的属性,在属性中会告诉你模块的具体参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