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1000后面的寄存器数据为什么有时显示为0

楼主(2015-06-11):
新手问一个问题哦,附图程序里,M1000后面 D0是检测仪器通讯过来的数据,照道理说,PLC一通电DO数据就一直显示的啊。可是监控看时,X2没接通前一直显示0,新手我是不知道哪里问题了,求教各位(程序是厂家写好的)

网友A:
D0是检测仪器通讯过来的数据,可能X2接通后才建立PLC与检测仪器之间的通讯。这样的话,PLC一通电X2没接通前DO数据一直显示0就很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D0是检测仪器通讯过来的数据,可能X2接通后才建立PL...

 可是它是在M10000后面的啊,不是通电后就读?

网友B:
还有其它程式吧,你这只有运算程式

网友C:
是不是本来就是零呀,一楼说得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