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懂安川变频器自学习的过来看看

楼主(2015-06-12):
在安川的变频器的使用中,一般情况下都是使用旋转型自学习(T0-01=0),在该项目中起升一,起升二及变幅机构都是采用的带PG卡的矢量控制,而对于行走机构则是采用的无PG V/F控制。因此在设置参数的时候就有所不同了。

调试步骤:

该项目的调试中,首先是利用操作面板对电机进行控制,这时候所需要修改的参数有

起升一:

      A1-02=3,B1-01=0,B1-02=0(控制方式及频率指令,运行指令的输入方法)

      C1-01,C1-02电机加减速时间,另外要设置E参数即电机参数:E1-01=400VAC(INPUT VOLTAGE,输入电压)E1-04=50HZ(MAX FREQUENCY)E1-06=50HZ(BACE FREQUENCY)E1-09=1.5HZ(MIN FREQUENCY)E2-01=?(电机的额定电流)E2-04=?(电机的级数)E2-11(电机的额定容量),该类参数设置完毕后可以利用操作面板来控制电机的转速。无误后可以对电机做自学习。对安川变频器做自学习主要是对T参数的修改:如何实现自学习

调试主要是做自学习,安川变频器自学习。自学习时所必须设置的参数有以下几种:

T1-00 选择切换电机2时选择实施自学习的电机,不选择电机2,此参数不显示,范围1,2

T1-01 选择自学习模式,0=旋转型自学习模式,1=停止型自学习,3=只对线间电阻的停止型自学习,V/F控制和带PG的V/F控制只能实施线间电阻的停止型自学习

T1-02 电机的输出功率,恒定功率输出电机,要设置基本转速值。矢量控制模式可稳定控制的设定值是变频器额定的50-100%

T1-03 电机的额定电压,要确认铭牌数据,且知道无负载数据时,为确保精度,请在T1-03设置无负载电压,T1-05设置无负载频率

T1-04 电机的额定电流,恒定功率输出电机,要设置基本转速值。矢量控制模式可稳定控制的设定值是变频器额定的50-100%

T1-05 电机的基频,V/F控制和带PG的V/F控制只能实施线间电阻的停止型自学习,恒定功率输出电机,要设置基本转速值。矢量控制模式可稳定控制的设定值是变频器额定的50-100%

T1-06 电机的级数

T1-07 电机的基本转速

T1-08 字学习时的脉冲数,设定使用PG脉冲数(脉冲发生器,编码器)用相当电机旋转一周的脉冲数,不用逆增倍值,设定脉冲数。

所以今天在该工程中起升一所修改的参数有:

A1-02=3,B1-01=3,B1-02=3,E1-04=50HZ,E1-05=380V,E1-06=50HZ,E2-01=320,E2-02=0.25HZ,E2-03=117.3A(电机的空载电流,自学习时自动设定)E2-04=?(电机的极数)E2-05=0.018欧姆(设定电机线间电阻,自学习时自动设定)还有E2-06,E2-067,E2-08等参数都是由自学习自动设定的。

H2-01=37(多功能端子M1,M2的功能选择)

在变幅机构中,由于变幅一般不是用的闭环控制,所以H2-01=5,一般情况下无须做自学习,但是一定要注意变幅和行走是否公用一个变频器,如果公用一个变频器,那么还有别的参数要设置。

起升二和起升一的结构功能是一样的,故在参数的设置上也是一样的,但是变幅机构由于是和行走机构共用一个变频器,所以在参数的设置上有所不同,主要的是多了端子S3,S5,S4的设置,也就是H1-01=1A,H1-03=16,另外还有S4的端子是默认的故障复位,无需设置,那么此时的C1-03和C1-04的加减速时间也要设置,此时要在E3和E4中设置行走的电机参数,在参数中设置功率和电流时要把几台电机的功率相加的和,几台电机电流相加的和分别在E4-01和E4-07中设置。

注意在参数设置完毕后要把O2-03=1设置完毕。这是记忆保持功能的设置,如果用户参数初始化的初始值被记忆,则参数A1-03被显示为0111,如果想修正,可该A1-03的值。但是A3-01的值设定好了后就会自动归零。

最后所有的机构试运行完毕后要将保护参数设置好,包括以下几个:B2-01=2.5HZ

B2-04=2S,E1-09=3HZ,L3-04=0,L7-01=280%,L7-02=280%,L7-03=280%,L7-04=280%,L8-01=1,L8-05=1,L8-07=1,L8-09=1。当然设置完毕后不能忘掉把O2-03=1设置好

网友A:
安川电机的不是很好用吗

网友B(2016-08-02):
请使用国产希尔智品牌的变频器,自学习不复杂,性能和质量都比安川好,百度搜索浙江希尔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