动差式靶式煤气流量计工作原理

楼主(2015-06-12):
  当介质在测量管中流动时,因其自身的动能通过阻流件时而产生的压差,并对阻流件有一作用力,其作用力大小与介质流速的平方成正比,其数学方式表达如下:

  F = CdAρ·V2/2

  式中:F:阻流件所受的作用力(kg)

  Cd:物体阻力系数

  A:阻流件对测量管轴向投影面积(mm2)

  P:工况下介质密度(kg/m3)

  v:介质在测量管中的平均流速(m/s)

  阻流件接受的作用力F,经刚性连接的传递件传至传感器,传感器产生电压信号输出:V=KF

  式中: V:传感器输出的电压(mV), K:比例常数 , F:阻流件所受的作用力(Kg)

  此电压信号经前置放大、AD转换及计算机a处理后,即可得到相应的瞬时流量和累积总量。

  动差式靶式煤气流量计技术参数

  介质:液体、气体、蒸汽

  公称直径:法兰式15~500mm,夹装式15~500mm,插入式65~5000mm

  公称压力:0.6~42MPa

  介质温度:-100℃~+350℃

  精确度:±0.2%~±1.0%

  范围度:液体:1:15,气体:1:10

  补偿形式:温度、压力补偿

  重复性:0.05%~0.08%

  供电电源:内置3.6V锂电池、外供电源24VDC

  输出形式:现场液晶显示:4~20mA。二线制:脉冲0~5V。

  测量管材料:碳钢、不锈钢(可根据用户要求协商)

  防爆标志:隔爆型ExdIICT4、本安型ExiallCT4

  防护等级:IP65、IP67

  法兰规格:流量计连接法兰规格执行GB/T系列批准,也可根据用户要求特殊加工。

  动差式靶式煤气流量计产品特点

  1、计量准确,精度可达到0.2%;

  2、可测量液体热量,显示热焓值;

  3、可选用多种防腐及耐高低温材质;

  4、传感器不与被测介质接触,不存在零部件磨损,使用安全可靠;

  5、具有多种安装方式供选择;

  6、具有一体化温度、压力补偿,直接输出质量或标方;

  7、具有可选小信号切除、非线性修正、滤波时间可选择;

  8、能准确测量各种常温、高温350度、低温-100度工况下的气体、液体流量;

  9、灵敏度高,能测量超小流量,其可测低流速为0.8m/s,测量范围宽,最大可达1:30;

  10、重复性好,一般为0.05%~0.08%,测量快速;

  11、压力损失小,仅为标准孔板的1/2△P左右;

  12、抗干扰,抗杂质能力特强;抗震动性强,一定范围内可测脉动流;

  13、可根据实际需要更换阻流件(靶片)而改变量程;

  14、低功耗电池现场显示,能在线直读示值,显示屏可同时读取瞬时和累积流量;

  15、多种输出形式,能远传各种参数;

  16、可测量双向流,正负向累计分别计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