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200 MPI通讯

楼主(2015-06-12):
如图:S7-200,S7-300,SMART 700,STEP 7,组成MPI网络。用DP接头及双绞屏蔽线串接起来。S7300上的接头是带编程口的。编程电脑编完程序后会撤走。其中S7300是主站,S7200是从站,SMART 700对S7200进行 读写操作。所有的波特率都设置为19.2K。

   我想问的是,

          1.SMART 700触摸屏在这个网络中是主站吗?

          2.SMART 700触摸屏能用MPI协议和s7200通讯吗(我查资料:有人说可以,有人说不可以)?

          3.那么此网络中的SMART 700触摸屏能对S7300进行读取吗?

网友A:
200的用MPI需要加EM277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的用MPI需要加EM277模块         ...

不用吧,S7300与200通信,用MPI协议直接就可以通信啊

网友B(2018-08-30):
此网络中,使用了3个主站, 只有S7-200是做从站,其它的都是主站,  SMART700 不能直接对S7-300进行通信的。 SMART700 可以和S7-200通信, 这个网络就是这个模式的; 但是建议还是把SMARTS7-200的通信走独立的总线,不和S7-300S7-200的通信连接到一起; 这样他们不用做令牌传递之类的事情, 可以得到更高的效率。

网友C:
回收西门子PLC模块、触摸屏!158-0616-26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