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RVA程序

楼主(2015-06-12):
大家好,程序如图所示,在执行了80步后无法自动执行116步程序,如果116步程序的M110换成其他M软元件,比如M1100,强制NO,则可以继续执行。手册上说DRVA需要推迟一个扫描周期,可是试过后,还是不行,请大家指教,图中问题出在哪?感谢

楼主:
图片补上,省的去下载了

网友A:
同一个通道,你可以把定位脉冲 、触发条件等进行处理,一个DRVA指令即可,多次应用会导致异常!

我编程基本不会对一个通道重复指令

楼主:
已经解决,80步程序DRVA执行完成后,M110输出完成信号,116步M110闭合,但是在第二个扫描周期内,116步的M112才能闭合,所以导致了上诉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