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直流装置6RA70受天气影响

楼主(2015-06-12):
单位一台西门子直流装置6RA70受天气影响,下雨后就不正常,晴天就没问题,求助

网友A:
请问平时是怎么维护的?我们这10来年了也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平时是怎么维护的?我们这10来年了也没问题。

这是一台新机器,初装使用正常约2个月,后来由于维修工操作失误,将220V引入到CUD1板上的24V输出,造成CUD1板子烧毁,更换刚开始正常,几天后就出现了这个情况,使用的是电压反馈,在r23上可以看到0.3-0.5左右的给定,但那时实际给定值是0。且偶尔开机后出现在II和o2.0之间跳变,此时分闸开关无效。麻烦再帮我分析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