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过热问题

楼主(2015-06-12):
变频器控制的560kw电机,三相温度达到100度,轴承温度80,正常吗?还能再高吗?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电机,一般都是降低频率控制,此时电机速度降低,同轴的散热风扇风量下降厉害(电机风量与风叶转速平方成正比),增加独立散热风扇,还有就是采用变频器驱动后,因为驱动电机的电源(来自变频器)含有大量高次谐波,高次谐波会导致额外发热且会降低电机工作转矩,电机需要加大电流以维持正常工作转矩也会导致电机工作电流比市电运行电流大,电流大发热自然也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电机,一般都是降低频率控制,此时电机速度降低...

 说得太好了,很专业。。崇拜

网友C:
轴承温度通常极限在90~95度,绕组温度看电机绝缘等级,F级为155度,B级为135度,这些网上查得到,根据经验你这轴承温度有点高

网友D:
一楼大神,要加独立风扇散热,此外与你的主线路电缆线、机械联动方式就是负载也有关系

网友E:
到80度就需要减小负载或提高电机功率。

网友F:
引用 网友A:
变频器控制电机,一般都是降低频率控制,此时电机速度降低...

__________________

学习了,感谢大师。

网友A:
常规电机一般工作温度不大于55°最佳,散热良好的话此时内部绕组在90°左右,高温电机的轴承也是选用适应较高工作温度的,例如C级绝缘早期规定是210°,但是目前改为大于180°,一般这种电机进口品牌是选用耐温200°的高温轴承(更高温度的应用场合一般选用高温合金轴瓦,选用石墨粉做润滑材料)。

网友G:
看是IP多少的电机

比如IP55,这数字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