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与ET200M的软件组态

楼主(2015-06-13):
本人刚接触西门子PLC系列,对其组态方式一无所知。现求一台S7-300同时挂两台ET-200M的step7软件组态详细方法!求助!求助!急救!急救!跪谢。

网友A:
通过DP口,用PROFIBUS线连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通过DP口,用PROFIBUS线连接

网友C:
新建项目>插入300站>打开硬件组态界面>右侧硬件窗口>simatic 300>rack-300插入导轨>插入电源模块>选择与实际相一致的CPU,插入2槽,要注意版本号>双击CPU中的DP,从DP属性中设置地址,波特率等相关参数,新建网络>在PROFIBUS DP项中,选择ET200M拖入网络。

网友D:
DP 属性中的地址得与实际地址相同 断电重启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建项目>插入300站>打开硬件组态界面>右侧硬件窗口...

请问有没有相关的视频教程啊

网友E(2017-05-08):
正在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啧重中之重

网友F(2017-07-26):
学习一下!学习smart!学习smart!学习smart!学习sma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