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捷PLC与基恩士LS7000传感器 232通信

楼主(2015-06-13):
公司有信捷XC系列和XDM系列的PLC ,现在想和基恩士LS7000传感器通信 读取数据,ls7000传感器通信输出端有  TXD RXD  GND  三个端子,支持RS232C串口无协议通信,请问信捷PLC可以实现吗,用哪种方式,接线怎么接?求大神指导,在线等!

楼主:
自己 顶下  求助啊

网友A:
没怎么接触过,有知道的同志帮忙解决下吧

网友B(2016-05-15):
目前我正在作这个通信,用自由通信可以读出数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目前我正在作这个通信,用自由通信可以读出数据

你好,通讯部分的程序能不能分享一下,急需学习.谢谢

网友B:
首先是把PLC串口2改成自由通信, LS7000的指令代码是M1,0Cr,把这几个字符转换成AScll码,并存入到PLC寄存器中, 然后发送出去就OK, 收到的数据在以D10开始的寄存器里,用数据监控可以看到,用ASCII码查看,

网友B:
再传张清晰点的吧吧台

网友D(2017-09-28):
pengyonglin:我想用PC发指令获取LS-7600里面的数据,怎么做?谢谢

网友E:
非常很感谢 感谢

网友F(2017-12-27):
先收下了,如果成果,再32个赞

网友F(2018-02-02):
熟悉LS-7000不??18219359121

网友G(2018-05-28):
这个资料很实用,要努力学习

网友H(2020-01-08):
看不懂,还是得顶一下喽上的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