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绘制PLC模块?

楼主(2015-06-13):
        想绘制原理图的PLC模块,包括输入端和输出端的元器件连接.在eplan中,我觉得不是用插入一符号,而是用插入一盒子/连接点/安装板,其中有设备连接点和PLC连接点可选.请教具体怎样画出?

网友A:
直接拖入PLC盒子,然后在上面插入PLC连接点(数字输入),PLC连接点(数字输出)等,给你做个示范吧:

做好以后,为PLC编址,做成宏,以后直接调用。

网友B:
恩 学习到了  以后就可以用上

楼主:
eplan真是不错,多谢多谢.

网友C(2015-09-18):
3D的图就下载 原理图自己做一个宏  很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