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阻柜检修措施

楼主(2015-06-13):
1、操作员要严格按照水电阻启动柜的操作规程开启水泵,不得违反规程操作。
2、水泵检修工要定期对启动装置进行检查检修,不得漏掉检修项目。
3、水电阻启动柜的各项保护装置要齐全可靠,严禁无保护或甩保护运行。
4、每次启动前检查液位是否正常,若液位太低,应在断开高压电的情况下添加清水,在加清水时应避免水珠溅出,并用干燥洁净的棉纱将电液箱外表面擦干,确保水箱的绝缘强度。  5、定期对水电阻启动柜进行传动机构的检查、维护,检修或更换上下限位开关。
6、电液箱在装入液体并加入电解质的情况下,任何部位均无渗漏,定期检验水电阻启动柜的绝缘情况,可用1000V兆欧表测量绝缘应不小于10MΩ,确保安全。当电液箱的绝缘电阻小于10MΩ时,应用无水酒精擦拭水箱表面,或将水箱抬起,擦干水箱底部。
7、所有检验、检修操作均必须在断电的情况下执行。
8、在水电阻启动柜周围加装防护装置,以免发生漏电触电事故。
9、在水电阻启动柜的顶部加装盖板,确保水电阻启动柜不受水淋受潮。
10、要定期检查液体起动柜内配线,液体起动器与一次柜、系统的联锁控制线,确保无误。
    11、要定期检查端子间或各暴露的带电部位没有短路或对地短路情形,检查端子连接、螺钉等均紧固无松动。
12、检修时要根据实际情况对电阻进行调整,如偏大应增大电阻液浓度,否则应降低其浓度,调节方法是用软管抽出部分溶液加水或电液粉(电解粉)。
13、定期对柜内设备进行除尘,主要包括:真空接触器、水箱、定极板、动极板、电器控制元件等。
14、定期检查真空接触器与动极板联接线,以免由于动极板在启动时与定极板接触导致连接线断裂发生短路事故。
15、要检查真空接触器触电有无拉弧现象、以及氧化程度。
16、要使柜内通风管道畅通,通风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