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阻柜专用水箱

楼主(2015-06-13):
襄阳源创水阻柜专用水箱
源创水阻柜是电动机液体软起动液阻箱。起动器水箱极板耐高温,耐高压
是由箱体、导电栅块、动隔板栅块和电解液组成。
为平滑地减小液阻提供一种导电栅块不动,液箱容积充分利用,液阻温度便于控制的电动机,液态软起动液阻箱。使用安全,液箱箱体容积利用率高,可靠性高,成本低。
既适合于一般容量电动机的软起动,更适合于高压大容量的电动机的软起动。
电液箱用进口聚丙烯材料制作,采用熔化焊接,避免了粘接容易出现的裂缝,聚丙
烯材料可长期承受150°C的高温,保证了电液箱使用寿命。 电液箱采用三相局部连通
的结构形式,可使三相电阻完全平衡,从而保证了电机起动的平稳性和起动过程的平滑
性。

水阻柜专用水箱日常维护应注意以下方面的问题:
1) 要定期检查水箱内液面是否过低。最好不要低于水箱盖板10cm以下,否则要及时加水。
2) 因水质、电解液挥发等原因,起动器用时间长后可能会出现起动性能变差的现象——起动电流偏大、或起动完毕后电机达不到额定转速(即电机起动不了),此时只须加些水(前一种情况)或稍加点电解粉(后一种情况)就行了。
3) 要定期检修主电机转子星点接触器(又称短接接触器),使其能可靠吸合,以保障起动器的安全使用和主电机的安全运行。
4) 当工厂停产大修后重起磨机前或电力线路检修后,一定要首先检查起动器电源相序是否正确。〔参见调试步骤第4项〕
5) 若起动器空试时正常,而起动电机时液温过高甚至“开锅”(水箱冒水汽),是因电机星点接触器吸合不好所致。应立即停机检修。否则,易引起水箱变形甚至损坏。
6) 我国北方的用户,在寒冷的冬季停机一段时间又开机时,须先检查起动器水箱内是否结冰。若结冰,应用加热棒(用简易开水器即可)插入水箱内化冰。即使未结冰,也最好用加热器把液温加热至20℃左右,然后让起动器空试几次(主机不送电)后,再起动电机。否则,起动效果可能变差,甚至可能起动不了。这主要是因为水温太低,有部分电解质结晶析出,导致电解液浓度过低。
湖北双友电气成套设备有限公司专为液阻柜提供水箱,不管您的水阻柜是多大功率/KW,都可以给您定制液阻柜水箱。也可以来尺寸定制,来图定制。如果您的水阻柜水箱漏水,避免造成中电,请停止使用。我公司液阻柜水箱极板耐高温、耐高压。是有箱体,导电栅块、动隔板栅块和电解粉配成的电解液组成。我公司液阻柜水箱采用进口聚丙烯材料制造,熔化焊接,避免粘接出现裂缝,可长期承受150摄氏度高温,保证水箱使用寿命。

面对成千上万的水阻柜生产商,水泥、化工、建材等行业的朋友肯定会纠结水阻柜价格到底是多少,如何选购才能保证买到物美价廉的水阻柜?
其实,近年来随着水阻柜软启动技术的不断成熟,市面的水阻柜鱼龙混杂。水阻柜本身是一套设备。我国的水阻柜没有固定的品牌。所以您要是听说哪个品牌的水阻柜如何如何那纯属虚构!由于水阻柜技术门槛不是很高,很多小厂家也在仿制。面对鱼龙混杂的水阻柜厂家,不能光考虑能用,图低价。还要看质量和长期的利益。
若水阻柜出现漏水等其他现象,需要更换水箱可及时与我们源创电气联系。
主要内容:是否 液面 箱内 检查 定期 工作 维护 日常 水阻柜 水箱
关键词:液体电阻启动器,水阻柜,水阻启动柜,液阻启动柜,高压电机启动柜,液阻柜,水电阻启动柜,液体电阻软起动,液态软启动柜,襄阳源创水阻柜厂家
襄阳源创专注于水阻柜设计、研发长达十年之久,水阻柜故障率为零!
我们绝不会以牺牲水阻柜质量来降低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