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用S7-200写时间继电器的程序不执行指令

楼主(2015-06-13):
   我在网上找了一段关于时间继电器的程序,我输入PLC后执行,一点反应都没有是什么原因?

网友A:
楼主,你好

具体把程序截图发上来看看

可能是程序逻辑上有问题啊。

网友B:
我也想看看你的程序,看看我能不能发现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也想看看你的程序,看看我能不能发现问题

网友D:
定时器分为很多种,有扩展定时器

网友E:
楼主可以监控一下程序,就能看到是怎么回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