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较这几种互感器绕线法的区别

楼主(2015-06-13):
第一种,常规的,单线穿入法,自然是按电表直接读数

第二种:绕一圈,估计实际电流比较小,那么这时的电能表读数应该是?

第三种,也是我疑惑的,从接线处分两根线出来,并排穿入互感器,那么这是的读数应该是?

有些时候,需要这样接线,所以请专家看看,到底是怎么个倍数法?

网友A:
1、电度表显示乘上互感器倍率就是真实的电度数

2、互感器穿心匝数看互感器上的要求,不是根据电流大小来决定穿心匝数的

3、测量的是2根线的电流之和---就是上面主开关每相的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度表显示乘上互感器倍率就是真实的电度数2、互感器...

大侠所说的第二点,绝对是错误的,看互感器上的要求,难道不是根据电流大小来决定的?

网友B:
互感器穿绕匝数,与互感器规格和实际工作电流相关

网友C:
这帖子如果讨论得热闹,应该受精。

——————

关于互感器,我得好好学习一哈。

网友D:
木有学习《电工原理》吗?

1种:电表读数×互感器倍率(50/5A就是10)。

2种:电表读数×互感器倍率×互感器中间线根数。

3种:电表读数×互感器倍率,与第一种是一样的。

不用关心互感器穿了几根线,只需要关心互感器中心所有线流过的电流总和。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有学习《电工原理》吗?1种:电表读数×互感器倍率(5...

有理,这样我懂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度表...

比如测75/5A时,你的照片上应该是穿心匝数2匝,但有些电流互感器同样是75/5A是穿心匝数1匝 ,还有些是4匝等,所以说穿心匝数与电流大小无关,是根据互感器的要求来决定的,你说的情况是针对你照片上回复的互感器而言。根据你回复的照片,第二个电度数是测出来的电度数乘上15

楼主:
引用 网友D:
木有学习《电工原理》吗?1种:电表读数×互感器倍率(5...

还是这个最通俗易懂,感谢大家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电度表...

能否这样理解一次50A,1次绕3匝,变比是10.

             一次15A,1次绕15匝,变比是10. 实际用时谁知一次电流会是多大,不停地在变化。

网友F:
还是不太懂,为什么要穿2匝呀

网友G(2015-09-21):
引用 网友D:
木有学习《电工原理》吗?1种:电表读数×互感器倍率(5...

网友H(2015-12-30):
电流互感器一般不需要绕,除非你的电流表与电流互感器不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