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地址问题

楼主(2015-06-13):
西门子写地址的时候用的是数据块写的,那模块上的输入输出地址怎么才能表示到数据块的地址中,请大侠写出具体的操作方式。

网友A:
你是说临时变量么?共用数据块

网友B:
A I0.0

= DB1.DBX0.0

L IB0

T DB1.DBB0

L IW0

T DB1.DBW0

L ID0

T DB1.DBD0

A DB1.DBX0.0

= Q0.0

L DB1.DBB0

T QB0

L DB1.DBW0

T QW0

L DB1.DBD0

T QD0

网友C:
上面的程序也可以写成这样:

OPN    DB   1

A I0.0

=  DBX0.0

L IB0

T   DBB0

L IW0

T    DBW0

L ID0

T    DBD0

A   DBX0.0

= Q0.0

L     DBB0

T     QB0

L    DBW0

T QW0

L     DBD0

T QD0

网友D:
也可以用SFC14 传送到数据块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