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三角电机启动原理图,求解

楼主(2015-06-13):
请教前辈,控制回路是在教科书中看到的,我百思不得其解,我想了解的是,在km3得电后,km3的常闭触点不得断开么,kt继电器不得立马掉电么,kt的常开触点不得复位么,那么问题来了,此时的km3常开触点有可能还没闭合,kt常开就已经开始复位,km3不就又掉电了?

网友A:
这个控制没什么问题啊

网友A:
不按停止的情况下,KM1线圈始终有电,KM3线圈通电后,它的常开KM3经由KM1常开一直有电,这不就实现了自锁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按停止的情况下,KM1线圈始终有电,KM3线圈通电后...

可能我没描述清楚,km3线圈通电后,km3常闭触点断开,kt线圈失电,此过程中,km3常开触点闭合,但是kt失电后,kt常开触点不得复位,km3常开触点还没闭合,km3线圈又失电了,这种情况会出现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不按停止的情况下,K...

 不会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内容:对: 楼主  回复内容:...

大神,这种不会发生的情况是因为时间继电器断电后 触点动作延时时间比接触器触点延时时间长的原因吧,只能这么想了。

网友B:
工作情况是这样的:按下SB2---KM1 KT KM2得电,KM2常闭触点分离KM3不得电,星形启动。---放开SB2,KM1的辅助常开触点自锁闭合保持KM1 KT KM2得电,此时KT的延迟常闭触点、延迟常开触点开始常闭延迟分开和常开闭合,KM3不得电。---当的一段时间后KT常闭触点首先分开,KM2失电,断开星形启动。---再KM2常闭触点闭合(因为使KM2断电常闭和KM3得电的延时微动开关同一个开关的两个触点),KM3得电,由于KM3的常开触点自锁KM3一直得电,KM3的常闭触点断开,KT失电,KM2 KT一直不得电,三角一直正常工作。启动完成。---当按下SB1停止按钮或电动机出现过载、缺相等故障热继电器常闭触点分开,电机停止工作。

所以除非控制回路的器件有故障,楼主所提问题不可能发生。

网友C:
要清楚动作的顺序,在KM3得电吸合时,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断开,KM3自锁,这是顺序1;然后才是KT断电,这是顺序2;KT的常开点断开已经是顺序3了。你不能把3个顺序颠倒,也不能认为是同时。

网友D:
KM3得电吸合时,常开点闭合、常闭点断开,KM3自锁,这是顺序1;然后才是KT断电,这是顺序2;KT的常开点断开已经是顺序3了。你不能把3个顺序颠倒,也不能认为是同时

网友E:
这个线圈应该是通电延时,按下启动按钮SB2,主接触器线圈通电KM1辅助触点闭合,KM2先吸合,星型启动,延时设定的时间后,KT通电,KM2断,KM3吸,切换到三角形方式工作

网友F(2015-09-02):
有个惯性和先后的问题,KT动作KM3线圈得电后KM3常闭才会断开,KM3断开后KT才会复位,在KT复位断开同一瞬KM3自锁触点也闭合了,所以不影响工作。接触器说到底是电动的机械装置有一定的机械惯性所以,反应与全电子设备比有滞后由于KM3比KT先得电,所以在KT反应过来前KM3的自锁己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