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帮忙,s7-300 I/O读取错误

楼主(2015-06-13):
最近我的s7-300长时间运行后,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SF灯亮,CPU  SF灯也亮,诊断区信息在附件里。求大神指导帮忙!!!

网友A:
I/O线路故障,OB122没有编程   可能CPU会报故障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线路故障,OB122没有编程   可能CPU会报故障停机

关键是我正常开机7个小时左右才报警!还有您说的ob122怎么编程?

网友B:
下载空的OB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下载空的OB块

那个ob122块已经下进去了

网友C:
换块模拟量模块看看,长时间运行后出现,可能是相关元件发热所致。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块模拟量模块看看,长时间运行后出现,可能是相关元件发热所致。

基本上都换一遍了,还没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