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气图简图布局方法

楼主(2015-06-13):
1、机械制图与简图布局方法上的区别:

  机械图必须严格按机件的位置进行布局,而简图的布局则可根据具体情况灵活进行。

  2、图线的布置:

  表示导线、信号通路、连接线等的图线一般应为直线,即横平竖直,尽可能减少交叉和弯折。

  ⑴、水平布置:将设备和元件按行布置,使得其连接线一般成水平布置。

  ⑵、垂直布置:将设备或元件按列排列,连接线成垂直布置。

  ⑶、交叉布置:将相应的元件连接成对称的布局。

  3、电路或元件的布局:

  ⑴、功能布局法:简图中元件符号的布置,只考虑便于看出他们所表示的元件功能关系,而不考虑实际位置的一种布局方法。在此布局中,将表示对象划分为若干功 能组,按照因果关系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布置;每个功能组的元件应集中布置在一起,并尽可能按工作顺序排列。大部分电气图为功能图。布局时就遵守的原则:

  ①、布局顺序应是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

  ②、如果信息流或能量流从右到左或从上到下,以及流向对看图都不明显时,应在连接线上画开口箭头。开口箭头不应与其他符号相邻近。

  ③、在闭合电路中,前向通路上的信息流方向应该是从左到右或从上到下。反馈通路的方向则相反。

  ④、图的引入引出线最好画在图纸边框附近。

  ⑵、位置布局法:指简图中元件符号的布置对应于该元件实际位置的布局方法。此咱布局可以看出元件的相对位置和导线的走向。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错。学习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