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大神们帮帮忙。

楼主(2015-06-14):
各位大神,我是西门子plc初学者,自己去图书馆借书回来在宿舍自学的,求大家帮我个忙,我刚才 自己编写的步进两路并行的一段程序,导出后在PLC仿真软件一直出现错误,我同学都是学习松下的,我实在没办法请教身边的认了。下面是错误提示截图下面是我自己写的程序,求各位大神指点,哪里出问题了,真的看不出来了。

网友A:
教你个简单的办法:

1、程序编译下,如果没有错误,那么程序就没有什么问题。

2、这样可能性就是你的仿真软件操作不当。

3、印象中在PLC板块有仿真软件的案例你找下。

4、可以加下我QQ

楼主:
引用 网友A:
教你个简单的办法:1、程序编译下,如果没有错误,那么程...

嗯呢,求大神QQ号

网友B:
应该是仿真不对,程序编译通过就基本没问题

网友C:
楼主小朋友你好

貌似网上流传的西门子仿真软件是是无法仿真 顺序控制的编程指令的。

这个我以前也试过,也是这样的情况。

该仿真软件只能仿真基本逻辑指令编程。

建议你改变编程方式——以转换为中心的编程方式,既可以仿真,

而且免去了尽管写SCRT  SCRE等顺序控制指令。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小朋友你好貌似网上流传的西门子仿真软件是是无法仿真...

第一次 听说以转换位中心的编程方式,看来我又得去百度找教程来脑补了,谢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