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对值编码器的接口电路

楼主(2015-06-14):
最近在设计绝对值编码器的接口电路,发现大部分都是用RS485接受,和RS422是不是一样的。能不能通用,好像接口电路都一样,只是协议不一样。

网友A:
要看你选的编码器是什么信号的了。例如GAX60 R13/12E10LB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输出是RS485的,可以有RS485自由协议(Easypro协议),也可以是modbus RTU协议的,用两根信号线;而GMX425RE10SGB的绝对值多圈编码器的信号输出是SSI的协议(看GEMPLE说明书),走的是RS422,用的是四根de时钟-信号连接线。

网友A:
一般的是RS485信号(Easypro)协议可以直接跟西门子200PLC、施耐德各种PLC、欧姆龙各种PLC、台达PLC,以及大部分国产PLC的RS485接口直接连接读取,modbus RTU则比较多用于西门子200和施耐德PLC的RS485接口(PLC内有modbus RTU标准程序),而SSI的接口就比较少,有些是自己开发的,但是各家编码器厂家的SSI是略有差异的,并不能确定都是一样的,自己开发需要编码器厂家的技术支持。

楼主:
我说的主要是硬件电路方面,串行通讯都是用485接收发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