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与普通三相变频电机同步的问题

楼主(2015-06-14):
现有一台移载机,X、Y、Z三轴,,做移载用,另外一条输送带,用变频器带的三相电机驱动的,线速度0-6米可调,现要求做到Y轴在定位完成到达指定位置后后,单轴跟随输送带速度,然后把工件放到输送带上,误差不能太大,1-3MM可以接受,如何能够实现?三相电机上接一个编码器,在PLC的程式里要用到哪些指令?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切换伺服的控制信号源,把编码器A,B相信号放大驱动作为伺服的脉冲信号控制伺服运转,需要测量编码器转一圈传送带的位移,伺服走同样的位移需要多少脉冲,然后各种变比换算,确定伺服电子齿轮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