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了,PLC运行速度变慢了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5-06-14):
请教了,最近发现一台设备反应慢,反映在在操作触摸屏设定参数时,感觉是PLC运行速度变慢了,是怎么回事?同样的设备其他的设备反映很灵敏的。

楼主:
我们的设备是日本欧姆龙200的PLC .

网友A:
应该和通信设置有关系!

程序的扫描有时候也是影响到通信的。

楼主的PLC主要实现什么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