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耐德睿易系列PLC M200谁用过?

楼主(2015-06-14):
施耐德睿易系列PLC M200谁用过?

可靠性怎么样?比Twdio好一些吗?我们用Premium比较多,昆腾也用。小PLC用施耐德Twtio用的极少,编程不太方便,可靠性也一般,小PLC宁愿用三菱或台达啊。

网友A(2015-07-15):
进来学习学习进来学习学习!

网友B(2015-08-19):
正在用,感觉还好。。。编程什么的比较方便,位控最近正在试。。。

网友C(2015-10-31):
M200的系列用的应该还好吧,还算可靠

网友D(2017-02-19):
能给分施耐德M200的编程手册吗

网友E(2018-07-18):
没什么人用啊,是不是不太靠谱,网上连案例程序资料什么的都没有

网友F:
没有哎   不知道

网友G(2018-10-18):
向楼主大人,致敬致敬,学习学习在学习。

网友H:
小PLC用施耐德Twtio用的极少,编程不太方便,可靠性也一般,小PLC宁愿用三菱或台达啊。

网友I:
我现在正在用M200的,软件是SoMachineBasic_V1.6

BUG还是有点多~

指令特别少

网友I:
引用 网友D:
能给分施耐德M200的编程手册吗

我有啊

网友J(2021-01-24):
引用 网友I:
我现在正在用M200的,软件是SoMachineBasic_V1.6BUG还是有点多~指令特别少...



您好,不知道您还登录这个网站么,请问M200的模拟量输入值,应该怎么读取呢,用什么指令?我连MOVE指令都没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