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调速问题

楼主(2015-06-14):
本人所在矿井一台提升绞车(使用电动机转子串电阻调速)前一阵子电机烧毁,今天修好安装后电机速度直接常速像没经过电阻器挂档接触器有动作但速度无变化,使用万用表测量电流,电压,阻值变化都正常(控制回路,和电阻器都没动过)不知道是电机还是电阻器问题,请各位老师帮忙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
应该是转子被人改过,接错了!

网友B:
查电机转子三相电刷架可能碰在一起短路了。电机启动就是全速。还有可能电机修理后试车短接的电刷架上面的短接线没拆除。

网友C:
转子回路短路了。

变频器多么廉价了,用变频器吧,而且制动效果好。

网友D:
电机能正常运行,说明转子没开路,然后你说听到接触器动作,那接触器是不是就是短接的接触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转子被人改过,接错了!

是转子被改过,接错了,转子线调换,就解决问题了!谢谢各位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