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互锁后怎么掉电保持

楼主(2015-06-14):
没学过机电,自己买来继电器2个和按钮2个,做了个继电器的互锁,但是按钮一松开,继电器就不得电,请教一下怎么做才能让按钮1按一下,继电器1一直得电动作,而继电器2不得电,不动作,按一下按钮2后,继电器1掉电,继电器2得电,并且保持得电?有谁告知一下,不甚感激,最好有个简单的接线图。

网友A:
把继电器上辅助触点的一对常开触点连接在电源上,中间在另加一个常闭按钮做停止按钮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继电器上辅助触点的一对常开触点连接在电源上,中间在另...

果然好使,万分感谢!

网友B:
找个电工基础书籍看看

网友C:
你问的应该是自锁   把辅助触点的两根线跨过按钮连,就可以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问的应该是自锁   把辅助触点的两根线跨过按钮连,就可以了

恩,可以了,另问一下,这个继电器动作后,绿的亮,还有个灯怎么不亮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