漏电开关工作4-5分钟跳闸

楼主(2015-06-15):
求助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公司生产一个产品,控制系统是这样的。2个变频器各带一个1.5Kw电机,还有一个750w风机,一个7.5Kw风机直接启动。正常工作了一年多没出问题。就这几天漏电开关像抽筋了一样跳闸。把电箱所有负载都关掉,只开小风机。工作3-4分钟漏电开关就跳闸了,一直这样,现在还没修理好。(线路大体是这样的  总线"3相4线"都经过漏电开关,这个线路上还接了许多电灯等其他设备。万能表测量4个电机3相电阻均正常)。

谢谢,已经解决了。不知道我该不该吐槽,为这事被老板骂了狗血!根本原因是小风机绝缘破了,碰到外壳。但是我想不通唉,为什么绝缘破了,还能正常工作3-4分钟。就因为这样我才坚决认定不是我们的产品有问题,没去扯开接线盒。好郁闷。谢谢各位的解答了

网友A:
先换个漏电开关试试

网友B:
目标---漏电开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换个漏电开关试试

谢谢,已经解决了。唉,是我抽风了么。

网友C:
漏保为什么会这样滥用!

网友D:
对: 李纯绪 漏保为什么会这样滥用! 内容的回复!为什么不能这样用?这也算是支路保护吧?

网友C:
一般的生产设备,其供电采用接零保护,已经能有效防止触电事故发生,除非对供电可靠性要求不高,或不想正常生产。在人手可以触及的电器,比如插座、手持用电器具,潮湿场合等要求安装漏电保护器。另外,安装漏保要求是TN-S系统或TN-C-S系统,供电系统做的不规范能正常运行吗!

网友E:
一般此内设备不应接漏电保护器,我们一般采用的是接地保护

网友F:
其实任何时候都不要抱有侥幸心理,任何可能被怀疑的地方都有必要去检查一下,即使被怀疑的可能性只有1%

网友D:
引用 网友E:
一般此内设备不应接漏电保护器,我们一般采用的是接地保护

接地保护一般是TT系统!对于一些工作电流大的设备,不一定对人有完全的保护!!

网友G:
工业用总开关用漏保,滥用漏保。

网友H:
我也觉得有问题啊,漏电保护开关怎么这样用啊,没见过

网友I:
我也碰到过住宅楼400A漏电开关乱跳,拆了所有分级开关接线还是不定时跳,刚开始怀疑开关的问题就换了品牌开关反而跳的更平凡,一直想不明白开关出线拆了还是跳,就在绝望的时候看到一个根10千伏的线从配电柜经过,问题找到了电磁干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