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有没有人通过读写寄存器对电机进行控制的?

楼主(2015-06-15):
想用读写伺服控制器寄存器的方式对伺服电机进行实时控制,但是有一个问题:

采用位置模式时,如何确定其转速比较好?现在采用线性近似的方式计算得到的转速,即v=(x(t+dt)-x(t))/dt,但是这样做,电机每执行一步都会产生明显的振动,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A:
了解技术问题,可以直接加号2853305206

网友B(2015-09-13):
我正在做这个。我使用富士smart伺服。立即值定位功能需要通讯写入一下内容:

状态;位置;速度;加速时间;减速时间

当条件满足,电机就会走到指定位置。

网友B:
如果你需要连续的速度模式旋转,可以通过修改第一多段速,然后启动手动正转(反转)达到控制目的。当然了,全部事情都仅仅在通讯上面实施。

还有,要连续的跟踪一个可移动目标定位(追踪)可以使用立即值变更指令不断的把上面说的立即值定位功能的通讯参数不停地进行修改。使得电机不停的变化速度和目的。已达到追踪目的。但是可想而知的结果是,通讯的刷新频率太低的话,两个指令之间相差几十个毫秒,那么就产生振动了。不能容忍的话这个时候要走高端路线了。实时总线。

网友C:
CANOPEN ,Profibus ISO, Profinet IRT  通讯模式下,实时定位块控制都可实现,直接读取实际速度即可。

网友D(2015-12-25):
在485通讯方式下,可以实时读取寄存器的值,也可以实时网寄存器里写参数控制驱动器。木耳装袋机就是通过485实时读写寄存器实现整个过程的复杂精确控制的。用的是8根线的无刷带霍尔电机及起钉器。RS485通讯遵从标准的MODBUS-RTU协议。

可读取的参数有:时间、位置、转速、换向频率、错误状态、端口电平等。

网友D:
图中的参数都可在寄存器里读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