累计怎么清零

楼主(2015-06-15):
各位大神,做的流量累计程序,VD400要如何清零,MOV 0,VD400不行

楼主:
自己顶一个先,帮帮忙啊

网友A:
在网络前加个开关,将开关关断后再MOVE,

MOVE后再将开关打开,开始积算

楼主(2015-07-21):
引用 网友A:
在网络前加个开关,将开关关断后再MOVE,MOVE后再...

谢谢,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网络前加个开关,将开关关断后再MOVE,MOVE后再...

我现在用西门子电磁流量计检测纯化水(电导率小于4.2)流量,输出4~20ma的瞬时流速到plc,通过plc转化处理后,用了做流量累计,但是加400L水时有几十的误差,做了误差调节,但好像检测流量不是很稳定,一开始有几秒流量检测不出来(几秒可以流出几十升水),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用的中断100ms,西门子流速与瞬时流量的关系是v=(1273.24*Q)/DN^2,Q单位为L/S,V单位为m/s)

楼主: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 网友A  在网络前加个开关,将开...

电磁流量计量程为0~40立方/小时,不知有什么方法可以再提高精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