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柜真的需要中间继电器吗

楼主(2015-06-15):
各位亲 我没有积分 见谅先

大家讨论一下

PLC柜是不是真的需要中间继电器

按我的理解

中继器是作为一个安全保护

使 PLC 与 柜外的电控信号 隔离开

但 隔离的目的是什么呢?

  1. 防止发生短路,电流过大烧损PLC模块。但。PLC柜运行OK,检修人员技能OK,不发生人为短路问题。电缆直接通过铺线管布线,避免意外发生短路问题。

  2. 寿命。PLC的触点有两种,晶体管和继电器。无论是哪种再用中继器,都无法增加其寿命。

其他真的想不到了。

想来想去都觉得,实在是没有什么意义。

请各位前辈指点一二。

网友A:
这样做的目的有2个,双方面的。
1:PLC的数字输出有继电器和晶体管两种形式,其中继电器的带载能力比晶体管要好,但是动作速度和寿命不如晶体管,所以如果你的负载是一个比较大的设备,那么直接用PLC的输出点是驱动不了的,必须换用通过更大一级电流的中间继电器来实现。
2:在设备发生故障的时候,为了不至于让过电流直接把PLC的输出通道烧毁加上中间继电器也是很有必要的,起到保护作用。

网友B:
主要看负载吧

如果负载很小,可以不用中继

如果负载大,就必须用中继,如果负载还大,你还要用接触器转

网友C:
PLC柜内继电器还是有必要的。

有的时候一些PLC柜内的二次回路需要使用继电器。

网友D:
我们这边即使负载小也全都用了,总之还是保护PLC免遭外围设备的损害。

网友E:
我一般用电流放大板,不用继电器,电流放大板随便用几年都不会坏

网友F:
真的,至少目前还需要!

网友G:
综合以上各位大侠的意见,应该加继电器,我们的意见代表技术人员的意见,大多数的实际设备没有加,我个人以为:被黑心的老板(所谓的商业化)给否决掉了!

这个话题,仔细说下去有点大!!!!

网友H:
不同的场合加的继电器也不同,4脚,8脚,14脚等。

楼主:
感谢一楼、二楼。简单明了的解答。

网友I:
1楼正解。。。。。。。

网友J:
用继电器还是好些,我做PLC柜子也用,防止接线错误

网友K(2018-08-29):
可以不需要用中继, 但是如果考虑到继电器的寿命。那你可以选择晶体管的,外接中继。这样维护起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