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输出PNP与NPN的求助

楼主(2015-06-15):
求助!!!

   西门子PLC晶体管输出高速脉冲至伺服驱动器,西门子的输出为PNP 而选用的伺服器为NPN型,怎样转换?求各位大神帮忙!!谢谢!!

网友A:
加个反应速度快的晶闸管

网友B:
西门子200的输入输出模式可以自己改变呀

网友C(2018-08-29):
伺服的输入口一般有两个端子,接npn的时候,信号正极接电源正,信号负极接PLC脉冲信号,接pnp时,信号负接电源负,信号正接plc脉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