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机器人DX200如何进入PLC编程界面

楼主(2015-06-15):
现在公司用安川的机器人,控制柜是DX200的,有用CC-LINK与三菱的QJ61BT11N通讯。现问题如下:

  1. 通讯的数据区域有输入输出,我如何将输入输出的数据应用入DIN或者WAIT这些指令上?或者说是这些数据变化反映在哪个地址区域,是不是#20060-#20207,#30060-#30207,如果是我好像用不了DOUT #30060这样的指令。

  2. 如何进入简单的PLC编辑界面?

  3. 机器人状态的内部继电器是哪些范围?比如机器人伺服ON,机器人异常等。我看手册里说80017 SVON; 80016 START等,不知对不对?这些继电器是只读还是可写的?其实我的目的是想将这些信号输出到PLC里去。

  4. 如何通过CC-LINK过来的IO信号切换程序?

网友A(2017-09-13):
这需要用网络通信来实现,DX200有4个接口插座,CN308, CN309 CN306 CN307 这些对应的地址是输入20010-20023  20024-20037 20040-20047 20050-20057,输出30010-30023,30024-30037 30040-30047 30050-30057,这些是开关量的信号,如果用网络走虚拟点位就可以了。

网友A:
要下载《DX200并行IO说明书》查里面的IO点位就行

网友B(2018-02-09):
找了好久,终于找到了。非常感谢

网友C:
根据2楼的方法对应,如果不确定可以PLC强制信号,机器人通用输入输出监控,再反过来就可以把输入输出所有点对应

网友D(2018-05-30):
同问,虚拟点怎么用呢?如何与PLC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