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容易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5-06-15):
  提示: 1.DG系列产品有功率输出功能吗?

    没有,配有PA1011后可实现10W功率输出。

    2. 输出阻抗在高阻和50欧切换的时候,为什么输出没有变化?

    这是由于信号源的物理输出阻抗固定为50欧,输出阻抗的条件只是通过软件调节信号源输出值的大小。

    首先,切换输出阻抗的时候,信号的幅值设置会有随之改变,如:1KHz、2Vpp的方波,输出阻抗为高阻,这时我们切换到50欧,此时我们再去看设置,已经变成了1KHz、1Vpp的方波。但是我们还是设置示波器输入阻抗为高阻去观察这个信号,那么测量所得的结果仍是1KHz、2Vpp的方波,这是因为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与信号源的输出阻抗不匹配造成的。

    这时我们需要去调整示波器的输入阻抗为50欧,这样测得的结果才是正确的,为1KHz、1Vpp的方波。

    3. DG用一段时间后出现输出不准的情况怎么办?

    首先需要判断仪器是否出现故障,如果只是输出值的准确度,没有其他功能性问题,可以返厂进行校准。否则需要进行维修。

    4. 什么是RS-232交叉线,什么是RS-232直通线?

    RS-232交叉线有2种:2线交叉是指在RS-232的连接线2端中2、3线交叉;3线交叉是指在RS-232的连接线2端中2、3、5线交叉。RS-232直通线是指通过标准连接器将不同类型的设备直接相连。RIGOL的各种设备除了DM3058使用交叉线以外都是用直通线。

    5. DG的硬件频率计可以设置高频抑制吗?

    可以。高频抑制可用于在测量低频信号时,抑制对高频成分的触发,以减小误触发。软键菜单中显示的 “HFR开” 或“HFR关”为当前的高频抑制状态,每按一次该软键,高频抑制状态切换一次。

    6. 为什么用RIGOL的上位机软件编辑300点的任意波用U盘转移到信号源里面不能识别,在机器里面编辑就可以?

    在使用软件编辑任意波时,需要注意一点:必须把所选择的点编辑完毕,不能留下空白点,否则机器无法识别这些数据点,波形无法发出,在使用仪器编辑时,因为没有编辑的点都默认值为0,所以可以发出。

    7. 如何利用信号源发出Vpp 2mV以下,或10V以上的信号?

    RIGOL信号源目前的输出范围是2mVpp-10Vpp(50欧),可以借助配件来实现其他幅度的信号输出。

    若输出小幅度信号,可以使用40dB衰减器,将输出信号衰减100倍;若输出大幅度信号,可以使用PA1011功率放大器,将输出信号幅度放大10倍。

    8. 为什么电容测量时会很长时间才能得到读数?

    这是由电容测量的原理决定的,电容测量是对电容进行充电,测量充电的时间,而电容的容值越大,测量需要的时间就越长。

    9. 交流有效值和均方根值有什么区别?

    均方根值也称作为效值,它的计算方法是先平方、再平均、然后开方。交流电和直流电通过同样阻值的电阻,如果它们在相同的时间内(一个周期)产生的热量相等,就把这一直流电的量值称为该交流电的有效值。

    10. 短路测试的原理是什么?

    短路测试实际上测的是电路的电阻值,并将电阻值和预设值进行比较后发出报警,短路测试又称为通断测试。短路电阻的阻值范围为1Ω到2000Ω。短路电阻的出厂默认值为10Ω。 短路电阻值存储在非易失性存储器中,掉电后电阻值保持不变。

    11. DM各输入端子的保护是什么样的?

    1. 主输入(HI 和 LO)端子。HI 到LO 保护极限。HI 到LO 保护极限为 1000 VDC 或750VAC,这也是可测量的最大电压。2. 取样(HI Sense 和LO Sense)端子。HI Sense 和LO Sense端子用于四线电阻测试测量。

    这两个端子定义了以下两个保护极限:

    1) HI Sense 到LO Sense 保护极限。HI Sense 和LO Sense 保护极限为200Vpk。

    2) LO Sense 到LO 保护极限。LO Sense 和LO 保护极限为2Vpk。

    3. 电流输入(I)端子。I 和LO 端子用于电流测试测量。后面板保险丝对流过I 端子的电流提供最大10A保护极限。

    12. 为什么万用表自动档位和手动档位测试结果不一致?

    使用万用表时,用自动档位测量,万用表会根据测量值以及机器内置的跳变值自动选择合适的流程,而手动选择量程时如果选择的量程与机器选择的不一样,则会因为标准值等的选取不同而造成一定的差异。在同样的档位下,自动测量和手动档位设置测量的测试结果没有物理性差别。

    13. 为什么使用万用表测试运行电路上的电阻不准?

    万用表测试电阻的时候是通过恒流源向被测电阻放电的方式进行的,已经在运行的电路上其电阻上已经有电流流过,会极大的影响测量准确度,甚至可能烧毁万用表。因此当用欧姆档检测电路元件或电路系统时,必须首先切断被测装置或系统的供电电源,如果被测对象中含有储电量较大的电容器时,还必须以适当的方式对其放电,在确认被测部分没有电源性因素的前提下,方可进行测量,否则不但测试结果不准确且极易损坏万用表。

    14. 万用表的读数分辨率如何定义?为什么说DM3058是真正的五位半,有什么意义?

    万用表的读数分辨率(Digit resolution)是标准其显示位数的物理量,显示位数分为完整显示位和不完整显示位。

    完整显示位:能够完整显示0-9的数字。

    不完整显示位:不能完整显示0-9的数字,即从0显示,上限达不到9,往往在于读数的高位。如DM3054的读数分辨率为53/4位,其完整显示位是5位,最高为只能显示到3,共计(0-3)4个数(3/4的半位由此而来,完整为是10/10,即1)。

    好处:DM3058可以显示240,000-count,所以说是真正的五位半(20%量程扩展),相比较其他count为120,000或200,000的产品,可以以同样的档位准确度测试数值更大的信号。例如:当测量一个2.1V的电压时,DM3058只要使用2V量程就可以了,而显示120000和200000的产品就需要使用更高一级的量程,从而使误差增大。

    15. DM3058测量直流电流时最小可以显示到1nA,这是不是意味着万用表可以准确测量1nA,如何解释?

    不是。分辨率和准确度是不一样的概念。在最小量程时万用表最后一位即最小显示的数量级是其最小分辨率,属于参考值,其准确度应该这样计算:直流电流精确度0.020%读数+ 0.005%量程。

    16. 使用DM3058测试时显示位数是固定的7位吗?

    DM3058的显示位数和测试速度以及选择的功能有关,在选择慢速时对应5.5位,中速和快速对应4.5位,sensor固定5.5位,二极管和连通测试固定4.5位,频率固定5.5位,电容固定3.5位。

    17. 触发的概念

    为了使扫描信号与被测信号同步而设定一些条件,将被测信号不断地与这些条件相比较,直到被测信号满足这些条件时才启动扫描,从而使得扫描的频率与被测信号相同或存在整数倍的关系的技术我们就称为“触发”,而这些条件我们称其为“触发条件”。

    触发方式有自动触发、普通触发、单次触发等.

    触发模式的形式很多,最常用最基本的就是边沿触发,另外还有脉宽触发、斜率触发、视频触发和交替触发,在数字信号中还有码型触发和持续时间触发等。

    18. 示波器常用接口的作用是什么?

    USB Host接口:对应于USB主从连接中的主设备,支持U盘的存储、文件管理以及USB接口打印机的直接打印,支持U盘对机器的升级;

    USBDevice接口:对应USB主从连接中的从设备,可以通过一条USB线将示波器与PC机连接,完成数据的传输与存储,以及通过PC上位机对其控制;

    GPIB口:又称IEEE488, 即通用接口总线(General Purpose InterfaceBus)是由IEEE协会规定的一种ANSI/IEEE488标准,GPIB为PC机与可编程仪器之间的连接定义了电气、机械、功能和软件特性,广泛的应用于工业的自动化生产和实验中。

    RS-232接口:串口标准,广泛的应用于交换机,还有一些工业控制设备及自动化生产、实验等,但是传输速度没有GPIB快。

    Pass/Fail接口:与Pass/Fail(通过失败检测)功能配合使用,对于符合规则设定的波形能够输出一种脉冲信号。P/F功能在工业生产线上应用十分广泛。

    19. 什么是UltraZoom?

    UltraZoom是RIGOL的DS1000系列数字示波器所倡导的一种技术,它能保证在深存储下有很高的采样率,它的主要功能是不仅纵览全局而且细致毫发,观察到波形的细节。

    20. 怎么验证DS1000的存储深度为1M采样点?

    当把示波器的时基调到最小的时候,此时的实时采样率处于最大实时采样率。再由存储深度=存储时间×采样率,可以算出DS1000拥有1M采样点的存储深度。

    21. 示波器标称为60MHz,是否可以理解为它最大可以测到60MHz?

    60MHz带宽示波器,并不意味着可以很好地测量60MHz的信号,根据示波器带宽的定义,如果输入峰峰值为1V的60MHz的正弦波到60MHz带宽的示波器上,从示波器上将看到0.707V的信号.

    22. 什么是触发释抑(Holdoff)?

    触发释抑是指暂时将示波器的触发电路封闭一段时间(即释抑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即使有满足触发条件的信号波形点示波器也不会触发。示波器的触发部分的作用就是稳定的显示波形,主要是那些大周期重复,而在大周期内有很多满足触发的不重复的点的波形。

    23. 通道耦合与触发耦合的区别?

    在观察信号时,通道设置耦合方式须在“CH1/CH2”下面的菜单中设置。选择直流、交流、接地的作用分别是:不对信号进行处理,对信号进行隔直处理,接地效果处理。

    而在触发设置中的耦合是对于触发系统设置的,触发耦合决定信号的何种分量被传送到触发电路,对测试信号本身不会进行处理。

    24. DS1000A与DS1000E显示波形不一样?

    1、 DS1102CA 2G 采样率 双通道同时工作每通道是否应为1G采样率?

    2、 DS1102E 1G采样率 单通道工作时,采样率是否为1G采样率?

    3、 若DS1102CA双通道同时工作时,每通道采样率和DS1102E单个通道工作时采样率都是1G的话,采得的波形是否应该一样?

    4、 我们用三通头将同一信号同时接入两个示波器,测得的波形差异比较大,麻烦你们帮我分析一下原因。

    回答:

    DS1000A两个通道同时使用的时候,采样率为1GSa/s,DS1000E单通道使用,采样率也为1GSa/s.

    但,这个采样率仅表现为采样间隔的时间倒数,一定意义上讲只是描述波形被还原后的细腻程度.

    为什么显示的不一样呢?是因为2者的波形捕获率不一样,DS1000A为2000波形每秒,DS1000E只有200波形每秒.这导致每秒,它们显示的波形数量不一样.所以才有你邮件里的表象.

    所以,这不是采样率不足的问题.

    25. CSV/位图存储中的参数保存与设置存储有何区别?

    二者存储的内容实际上是一样的,前者的格式是“.txt”,伴随着CSV和位图的存储同时生成,共客户参考;而后者的格式为.stp,可以由示波器直接调用。

    26. 外触发作用是什么,输入电压范围多少?

    外触发信源可用于在两个通道上采集数据的同时在第三个通道上触发。例如,可利用外部时钟或来自待测电路的信号作为触发信源。

    EXT、EXT/5触发源都使用连接至EXT TRIG 接头的外部触发信号。EXT 可直接使用信号,您可在信号触发电平范围在 -1.2V至 +1.2V 时使用EXT。EXT/5 触发源除以5。使触发范围扩展至 -6V 到 +6V,这将使示波器能在较大信号时触发。

    27. 采样率不足对测试测量有什么影响?

    一、被测波形发生混淆;、

    二、造成波形的漏失

    二、影响对高频信号的幅度和边沿测试;

    28. 什么是浮地测试?如何进行浮地测试?

    浮地信号即信号系统的任何一点都与参考点没有电联系,而参考点通常为大地,所以叫浮地。在测试浮地信号时,因为系统中的所有点都可能对地有电压,如果使用一般的测试方法就会因为探头接地夹的接入而造成短路,烧毁电气设备,严重时甚至危及操作人员的生命安全。浮地信号的测量可以参考差分信号的测量,主要有以下几种测量方式:

    A,当要求的精度不是很高时,可以使用2个通道进行测量,具体操作方法是使用2根探头的探针分别接触2个测试点,将他们的接地夹相连,再使用示波器的数学运算功能把2个通道的波形相减得到的结果就是所测波形,这里需要注意正确设置减数和被减数,否则可能导致结果反相;

    B,精度要求较高时有2种方法:1,使用差分探头进行测量;2,使用隔离变压器隔离示波器的电源。在使用隔离变压器时要注意,此时最好只使用1个通道,否则可能会因为2个通道的共地而使结果不准。

    29. 示波器自动频率测量和硬件频率计测量的区别是什么?

    示波器的软件测量是对屏幕当前显示的内容进行计算测量的,而当示波器处于自动触发状态时,其现实的波形是在不停的刷新的。对于一些规则信号,波形刷新一次其各项参数并没有或者只有很小变化,因此示波器示数跳动的范围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信号中用大量噪声或者本身就不是一个周期性的波形,那么示波器显示的数字就会不停的跳动了,这是按下“STOP”就可以看到测量值在波形停下来后也稳定下来;而硬件频率计则是示波器内部硬件电路对于输入信号的触发进行计数计算得到的,因此同样一个信号,移动触发电平的位置,硬件频率计显示的测试结果不同,而如果信号中有许多噪声叠加时,因为其触发没有规律可言,硬件频率计的显示结果也就不停的跳动了。用户在使用时需要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合适的测量方式进行测量。

    30. 为什么数字示波器显示的李萨育图形比模拟示波器粗糙很多?

    这是因为他们的显示机理不同。模拟示波器使用电子枪进行扫描,每次观察的时候屏幕上只可能有一条扫描痕迹,看起来清晰明了。而数字示波器则是通过点显示再进行插值连接,每次刷新仪器需要把所有要现实的点全部显示到屏幕上。这个时候如果2个波形比较规则,那么显示出来的点比较紧凑,视觉效果和模拟示波器差不多,但是如果2个波形不太规则,那么显示的点就会比较杂乱,分布范围比较广,这时观察起来就比较粗糙了。

    31. DS1000A示波器连续开关机为什么会无法启动?

    DS1000A系列示波器使用了先进的电源管理技术,这种技术会大大降低示波器电源对示波器测试的信号干扰,有效的增加测试准确度,但是使用了这种技术以后因为每次电源启动都要等电源管理电路中的多个电容放电完毕才可以再次启动,因此需要间隔5S以上时间。这种做法在一些国际知名品牌的高端示波器中非常常见,他们的开机等待时间往往超过5S。

    32. 什么是示波器的波形捕获率?其有什么影响?

    波形捕获率是指示波器显示的波形单位时间更新的个数。数字示波器显示波形并不是实时的,它的屏幕显示部分从更新到显示完毕这个时间内采样芯片依旧在不停的采集波形,但是无法显示,这个时间就叫做示波器的死区时间。位于死区时间内的波形是不能被观测的,这就导致了波形的遗失。示波器的刷新速率越高其死区时间越小,漏失波形的几率就越小,所以在观测一些瞬态信号时使用波形捕获率越高的仪器,观测到所要波形的几率就越高,即测试效率越高。

    33. 为什么在慢扫描或ROLL模式下探头校准信号有时显示一条直线?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是因为波形因采样率不足发生了混淆。示波器处于慢扫描模式的时候其时间档位已经处于50ms以上,而示波器当前的采样率是和时间档位成反比的,因此这个时候其采样率已经很小了。当其当前采样率降到自带方波的1kHz以下,例如500Sa/s时,示波器就会在方波每个周期的同一位置(或上或下、时上时下)进行数据采集,这样采集得到的点连接在一起后就成为一条直线了。

    这种情况下应该打开峰值检测、使用长存储或者减小时间档位以采集正确波形。

    34. 示波器的如何测量市电?

    测量市电需要注意以下几点:

    1. 推荐使用100:1的无源探头,以保护示波器的使用寿命;

    2. 探头的接地夹一定要接在地线上,不得接入零线和火线,以防止发生短路;

    3. 如果预算允许,建议使用高压差分探头,或使用高压无源探头并为示波器配备隔离变压器;

    35. 为何移除信号后,示波器屏幕波形要等待约1s钟后才会消失?

    这是RIGOL示波器的一个人性化设计,可以将瞬态波形暂留的屏幕上,但并不影响波形的更新,可以快速响应下一次触发。我们可以用探头点触信号来验证。

    36. 如何解除DS1000E的工程模式?

    首先,请确认用初始密码“111111”是否可以解锁;如果不能解锁可以给客户发密码重置软件;如果客户不方便用PC解锁,向其询问序列号,交由技术支持用密码算号器为其算出解锁密码。

    37. 为什么探头用1X的时候测量高频信号不准?应当怎么测?

    因为探头在1×的时候带宽通常只有6MHz,所以对高频信号的衰减比较严重。在测量高频信号时一定要注意使用10×档位,并且不使用接地线夹,以避免分布电感带来的反射。推荐使用接地弹簧来进行,测量BNC接口的输出可以使用探头的BNC接口转换器。

    38. DS1000E能存多长时间的波形,受什么参数影响?

    示波器的波形存储时间=存储深度/实时采样率,和存储深度成正比,和实时采样率成反比。根本上来说,DS1000E能存多长时间的波形是由当前的时基档位和存储深度的选择来决定的。因为在一定的时基档位的选择下,采样率是确定的,且受长存储与否的影响。

    39. 如何打开.wfm格式的文件?

    有以下三种方法:

    一是使用在示波器上在波形存储中打开;二是在电脑上使用UltraScope打开 ;三是利用UltraWave以任意波的形式打开。

    40. RIGOL的哪些产品符合PictBridge打印,如何判断一款产品是否符合该打印协议?

    截止到目前,RIGOL的DS1000B/DS1000E/DS1000D系列数字示波器是可以支持PictBridge打印。

    判断方法:支持PictBridge打印的仪器是具有特殊的打印设置菜单的,若通过认证会贴有PictBridge打印标识。

    41. RIGOL示波器可以测电流吗?

    可以,使用符合RIGOL BNC接口的电流探头即可,同时向探头制造商索要电流电压对应表以进行手动的换算。

    42. USB-GPIB模块的适用范围是,怎么用?

    USB-GPIB模块仅适用于DS1000C??CD/DS1000CA/DS1000B/DS1000E??D这几款数字示波器,作为其选配件出售。USB-GPIB可以连接示波器USBHost接口扩展到PC或工控机的GPIB接口总线。

    43. RIGOL示波器对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有什么样的要求?110V的电压能启动吗?

    RIGOL示波器电源输入要求为AC: 100-240V,45-440Hz,110V的电压只要符合频率范围是可以启动的。

    44. 在使用探头为1X的时候对485通信设备进行测试的时候,造成通信错误,为什么?

    因为探头1X的时候输入阻抗为1M欧,相对于×10档的10M欧阻值偏小。且该阻抗并联到被测系统中,造成系统阻抗变小,影响了分压,并造成了通信故障。

    45. 使用带宽100MHz示波器测量10MHz正弦波,探头打到1×和10×结果怎么不一样?

    在实际测试时的贷款是指示波器带宽和探头组成的系统的一个综合带宽,而探头在1×时的带宽只有6MHz,测量10MHz的波形会有很大的衰减,因此将探头打到10×(带宽达到满带宽)时的结果才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250MHz的示波器和250MHz的探头组合起来的系统带宽小于250MHz,因此选择合适的探头对于示波器的测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46. 慢扫描模式和ROLL模式有什么共性和区别?

    共性:

    1.均适用于观测低速信号;

    2.均会因采样率不足发生混淆;

    区别:

    1.触发系统不同:慢扫描模式可以广泛使用示波器所配置的各种触发,观测所需信号;ROLL模式不带触发,所显即所采。

    2.显示方式不同:慢扫描模式从左向右显示波形,并存在预触发时间和扫描时间;ROLL模式从右向左显示波形,且因没有预触发实时性和连续性较好。

    3.时基范围不同:慢扫描模式适用于50ms/div以上的档位;ROLL模式适用于500ms/div以上的档位。

    4.采样率不同:同时基档位下的采样率对比,慢扫描模式更高。

    47. 如何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纹波?

    电源纹波指的是开关电源寄生的,产生于开关切换与整流过程的小幅度振荡波形,幅值往往在mV级。测量纹波可以等同于测量一个具有较大直流偏移的高频交流波形,实际应用中注重的是其峰峰值。有以下几个注意事项:

    1. 示波器采用交流耦合,开启带宽限制;

    2. 探头选择1×档,保证信号的保真度;

    3. 探头使用接地弹簧,不用接地线以减少高频反射;

    4. 直接接触或尽量靠近测试点,避免引入外界噪声干扰。

    48. 仪器出现故障怎么联系维修?

    答:发现仪器出现问题,首先联系技术支持部门和技术人员沟通,以确认是否可以通过远程电话解决故障,如不能解决,需要填写RMA申请表,经技术支持部人员确认接收并提供RMA编号后,即可快递将仪器返厂维修。

    49. 仪器维修时可否提供仪器租赁服务?

    答:可以提供,标准报价是150元/15天。客户承担往来运费。

    50. RIGOL示波器对电源的电压和频率有什么样的要求?110V的电压能启动吗?

    RIGOL示波器电源输入要求为AC: 100-240V,45-440Hz,110V的电压只要符合频率范围是可以启动的。

    51. 在使用探头为1X的时候对485通信设备进行测试的时候,造成通信错误,为什么?

    因为探头1X的时候输入阻抗为1M欧,相对于×10档的10M欧阻值偏小。且该阻抗并联到被测系统中,造成系统阻抗变小,影响了分压,并造成了通信故障。

    52. 使用带宽100MHz示波器测量10MHz正弦波,探头打到1×和10×结果怎么不一样?

    在实际测试时的贷款是指示波器带宽和探头组成的系统的一个综合带宽,而探头在1×时的带宽只有6MHz,测量10MHz的波形会有很大的衰减,因此将探头打到10×(带宽达到满带宽)时的结果才是正确的。值得注意的是250MHz的示波器和250MHz的探头组合起来的系统带宽小于250MHz,因此选择合适的探头对于示波器的测试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53. 慢扫描模式和ROLL模式有什么共性和区别?

    共性:

    1.均适用于观测低速信号;

    2.均会因采样率不足发生混淆;

    区别:

    1.触发系统不同:慢扫描模式可以广泛使用示波器所配置的各种触发,观测所需信号;ROLL模式不带触发,所显即所采。

    2.显示方式不同:慢扫描模式从左向右显示波形,并存在预触发时间和扫描时间;ROLL模式从右向左显示波形,且因没有预触发实时性和连续性较好。

    3.时基范围不同:慢扫描模式适用于50ms/div以上的档位;ROLL模式适用于500ms/div以上的档位。

    4.采样率不同:同时基档位下的采样率对比,慢扫描模式更高。

    54. 如何用示波器测量电源纹波?

    电源纹波指的是开关电源寄生的,产生于开关切换与整流过程的小幅度振荡波形,幅值往往在mV级。测量纹波可以等同于测量一个具有较大直流偏移的高频交流波形,实际应用中注重的是其峰峰值。有以下几个注意事项:

    1. 示波器采用交流耦合,开启带宽限制;

    2. 探头选择1×档,保证信号的保真度;

    3. 探头使用接地弹簧,不用接地线以减少高频反射;

    4. 直接接触或尽量靠近测试点,避免引入外界噪声干扰。

网友A:
楼主有做广告嫌疑哦

网友B:
写的挺多的,楼主真用心啊。

楼主:
初来乍到,请多关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写的挺多的,楼主真用心啊。

网友C:
楼主分享的很好,内容详实;可是我感觉现在身边会用示波器的越来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