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如何读取变量归档并进行比较?

楼主(2015-06-15):
用wincc读取了扫描枪扫出的条码并保存到变量归档,现在客户提出新要求:把实时读出的条码与以前保存的比较,如果与以前保存的任何一个条码一样,马上报警。
怎么读取保存的数据?
怎样把保存的每条数据与实时数据进行比较?
请大神帮忙!

网友A:
这个有点那个了,不知道你归档的频率如何,如果1S或很短时间一个数据,数据库里的数据可是很多的。怎么比较,比较是需要时间的。比较好的做法是设定编码规则。比如用时间给条码编号,这样时间是一直往后走的,没有重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点那个了,不知道你归档的频率如何,如果1S或很短...

一天也就100个条码,为了防止打印出重复条码(打印机出过故障),必须要检查现在的条码与数据库是否有重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