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根据负载电机容量确定发电机组容量

楼主(2015-06-15):
目前,有一功率为11千瓦的三相交流电机,起动方式为直接起动。需要配置其电源容量。电源有两种供电方式:

1、交流380V发电机供电,在此情况下发电机的容量需要多大才能满足需求?

2、DC800V转AC380V逆变器供电,则逆变器的的容量要多大才能满足需求?

这两种供电方式有区别吗?

求答案,非常感谢!

网友A:
我觉得还是选发电机供电较好

P=1.732UXI/0.85=1.732X0.38X(11000/(1.732*380*0.85))/0.85=15.4KVA也就是说不能小于15KVA 用个400V  大于11KW的发电机就可以了

网友B:
发电机直接启动的话,如果是空载或者轻载启动,可以选用15KW发电机勉强可以启动,如果是中载需要3倍电机功率,也就是最低30KW发电机组;

逆变器直接启动的话,轻载最少需要5倍发电机功率,也就是55KW,中载需要7倍

网友C:
发电机的过载能力还行,逆变电源过载能力小,别超额定使用。11KW电机拖动的负载性质很重要,如风机一类负载,启动时间长,发电机的容量倍数就要大点,一般负载也不能小于15KW,建议25/20(KVA/KW)比较合适。逆变电源55KW以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