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部安全开关与外部急停

楼主(2015-06-15):
刚刚接触安川机器人,想问下DX100说明书中所说的外部安全开关的使用有什么参数要求,还是就是普通的通断开关?同样外部急停的输入信号有什么要求?

网友A:
机器人外部急停开关,需要同步双断点信号,是专用安全开关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就是普通的通断信号。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就是普通的通断信号...

您好,今天用施耐德的一个急停开关去作了试验,连接的是DX100中外部安全开关中的33、34、35、36跳线口,可是出现报警信号如下。对照DX100的维护手册查找了报警说明,但是还是没有确定原因,求指导,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器人外部急停开关,需要同步双断点信号,是专用安全开关

哦,那这个专用安全开关可以在哪里购买呢?

网友B:
尊敬的客户:

    您好!

    外部急停是19,20,21,22。

 此致

----------------------------------------------------------------------
安川电机 客户咨询中心

上海市卢湾区湖滨路222号 企业天地一号路22楼

TEL: 400-821-3680     FAX: 86-21-53852008

Email:customer@yaskawa.com.cn

安川机器人技术热线:021-36567900*206

<受理时间>

9:00~11:30/12:30~16:30

----------------------------------------------------------------------

网友C(2017-01-05):
原来是接错地方了。。。。

网友D(2017-08-28):
接错地方了。。。。

网友E(2017-10-27):
雖然是雙斷點

但是還是有變通的辦法

全系統安全等級不到

自身雙斷點也無效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