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 64位step7 v5.5 sp3编程电缆黄色感叹号

楼主(2015-06-15):
win7 64位成功安装step7 v5.5 sp3中文版,但s7-300编程电缆在设备管理器中显示黄色感叹号,我的电缆是国产的,在32位系统下能用,在64位系统下如何驱动编程电缆呀

网友A:
首先的搞清楚你的64操作系统--是快速装机版?还是纯净版。不搞清楚这个问题,就无法继续了。

网友A:
设备管理器里面显示黄色感叹号--明显是驱动问题

网友B:
首先找到电脑中安装的驱动,有没有s7oupc2x64.inf、s7oupc2x64.sys文件,如果有记好其路径,C:\Program Files\Common Files\Siemens\Automation\Simatic OAM\Drivers,回到“设备管理器”中,进行“更新驱动程序软件”。并进行下面的操作,将先前记好的路径,进行填入,进行更新驱动。

更新完驱动程序后,如下所示:

先选择PG/PC接口,进行监控程序。

网友C:
现在很多机器都是GHOST版本的了,用安装版的人越来越少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找到电脑中安装的驱动,有没有s7oupc2x64....

首先,感谢你的帮助!

我按照您说的方法做了,但还是黄色感叹号(您说的那两个程序都有),是不是我的国产电缆不支持64位的驱动呢。

网友D(2016-01-15):
应该还是驱动程序未安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