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上载到100%时软件自己闪退

楼主(2015-06-15):
求教各位师傅:笔记本与西门子PLC S7-200,CPU 224XP CN用原装的SIEMENS PPI编程电缆通信上后,在上载到100%的时候,突然自动的把MicroWINV4.0+SP9 中文编程软件给关了,上载不了,怎么解决?谢谢!!!

网友A:
反反复复都是如此吗?

楼主:
是否是电脑系统问题?以前装在Win2000系统上可以正常上载,现在装的是WinXP

楼主:
我试过两台S7-200,在RUN、STOP时上载3次都是到100%时闪退。

楼主:
 刚买回的同型号S7-200,CPU 224XP CN,同一台笔记本及 PPI编程电缆,PLC只接电源后,都能正常上转、下载。

网友B:
我想问问楼主下载的时候正常吗

网友C:
那貌似你要重新开始看看程序,程序的硬件一样吗?

楼主:
没试过、现在也不敢下载呀,没备份有里面的程序,该设备平时也要用的。

楼主:
程序的硬件是一样的,我就是想在现在的程序里加一些功能,但上传不了程序。

楼主:
该设备的程序也比较复杂,我的水平没3天编不出来,关键是设备每天只能停半小时,否则影响生产。

网友B:
程序加密了吗

楼主:
如果加密,应该有提示要输入密码,也问过以前编这程序的工程师,确认没加密。

网友D:
应该是软件或者你的操作系统BUG,重装一下系统,建议安装纯净版操作系统

网友E:
重装软件,软件在中、英文下,上载到100%时,都是闪退。

网友F:
SP6试一试。。。。。。

网友G:
笔记本装WIN2000系统,上传成功了!!!!!!!!!!!!!!!!!!谢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