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大师们求解,关于一些工业通讯的问题!

楼主(2015-06-15):
经常接触器的小型自动化控制系统,一般是PLC,变频器,触摸屏,智能仪表等这些设备组成。这些构成一些简单的自动化系统,在这个系统中,经常有PLC与变频器,触摸屏,仪表之类的设备通讯,通讯中经常有RS232,RS485,以太网通讯接口。想问下,这些通讯方式与通讯协议到底是有着什么样的关系??经常说,走485通讯,用ModBus协议,这个怎么理解??是不是485只是一种物理的硬件连接方式??而通讯协议定义了设备通讯的内容??假如说是这样的话那么用了RS485通讯,那么硬件的接线方式就是固定的,可是为什么像一个品牌的触摸屏与各个品牌的PLC走485通讯,485通讯接口的接线方式怎么都不一样啊???

  哈哈,不知道这样描述的清不清楚,表达的不清楚的地方,欢迎追问,先谢谢各位!!!!

网友A:
1、RS485是电气标准,就像人的嘴一样,其中可以用多种软件协议,如DP总线,Modbus总线等等,就像有一张嘴可以说不同语言一样。

2、RS485电气标准只是规定了数据传输所使用电气类的标准,如电平等,并未规定引脚如何定义,所以不同的厂家会定义不同的引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