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04G 读取智能仪表

楼主(2015-06-15):
有个支MODBUS RTU的仪表,可以使用 标准RTU指令03功能码读取(串口调试测试可以正常读取仪表数据),但是在TP04G上面用哪个元件可以实现仪表数据的读取显示?使用数值显示元件时,经过串口调试软件发现TP04G发出的指令是04功能码,所以无法读取。请教大家一下,TP04G的哪个元件可以使其发出的RTU指令为03功能码?或者说对应的地址段是多少时,读写指令对应的才是03功能码?谢谢!

网友A:
这个说不大明白,不过之前用过的,S7-200的PLC和步科的触摸屏,通过MODBUS RTU通讯挺成功的。如有需要,可以交流。254489112@qq.com

网友B:
需要更好的了解可以加号2853305206

楼主:
通讯格式什么都没问题,只是modbus里面有03和04功能码,到底台达的TPEDITOR里面,读取数值的元件是可以向仪表发出03功能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