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500老款PLC上电不run

楼主(2015-06-16):
欧姆龙C500老款PLC上电不run,通讯后显示PLC有一个报错:I/O VERIFICATION ERROR;请教哪位大虾知道,C500该如何做I/O表,工具栏有些菜单是灰色,无法操作;PLC设置为运行模式了,但run指示灯还是不亮,alarm指示灯一直常亮,请大虾赐教,跪谢!!!

网友A:
好好检查一下你的I/O  估计有超限的吧

网友B:
遇到过C200H的和你的情况差不多,换CPU后正常了

网友C(2016-12-19):
I/O校验不正常,小故障而已,有时是大故障。

就是CPU去检查那些模块,发现有不正常的,通常以下原因

1--------电源部分故障

2--------底板总线故障

3--------模块损坏

4--------模块和底板插头接触不好,用特别旧的才会,因为镀金的,不容易发生。

网友C:
5-------I/O模块更换了,和原来登记的不同。也会报错。

网友D(2020-02-26):
您好,请问对欧姆龙C500了解多吗?我们有一台C500在待机运行中出现CPU只有电源指示灯亮,输入模块指示灯状态没有变化,输出模块指示灯全灭,间隔2s中左右输出模块又恢复正常,询问欧姆龙官方回复可以尝试在SR Area 6015中置位复位,但是我们没有人会操作,不知道您是否了解并告知,谢谢!!

网友E(2025-06-21):
500系列程序丢了,要重建IO表的话得手持编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