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lil 2143控制直线电机

楼主(2015-06-16):
请问刘工:

    我用galil2143控制直线电机,用电子凸轮方式,直线电机的位置误差非常大,pid调了很久都得不到改善,有什么办法吗?另外对于直线电机,怎么给速度前馈?手册上举得例子是对于旋转电机的

网友A:
首先,确定一下您的电机驱动器是工作在速度模式/位置模式还是电流模式?如果不是在速度模式,速度前馈也就没有意义了。

对于控制器来说,电机是旋转的还是直线的,完全没有区别。

您是怎么调pid的?或者说,调到多少?

误差是什么状况?是滞后还是振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确定一下您的电机驱动器是工作在速度模式/位置模式...

    驱动器确实工作在电流模式,也就是速度前馈没有意义了。galil控制器做的是位置环,pid调节是在直线电机做电子凸轮方式运行的情况下调试的,一边运行,一边调pid,然后看误差变化,这样的调试方式对吗?

    误差是震荡的:下图是软件里面显示的直线电机的位置误差,正负100个脉冲,0.05mm。

网友A:
看不见图上的时间单位,不知道这个震荡大致是什么频率的。目前KP、KI、KD、IL、PL分别是多少?

实际凸轮运动速度曲线是什么样的?速度/加速度是多少?

楼主:
这个是运行的波形图;第一条曲线是直线电机的位置误差曲线,第二条是位置曲线,第三条是速度曲线,每一格时间是50ms。

直线电机做往复运动,其实就是带动刀具加工一个椭圆截面,电子凸轮表,每一个周期,250个点。

目前的KP=0.63,KI=2,KD=8。IL,PL是什么呢?galil手册上面没有介绍这两个指令。另外对于,电子凸轮方式,设置的AC,DC,SP似乎不需要吧,它跟随主轴运动。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图上的时间单位,不知道这个震荡大致是什么频率的。...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图上的时间单位,不知道这个震荡大致是什么频率的。...

引用 网友A:
看不见图上的时间单位,不知道这个震荡大致是什么频率的。...

网友A:
目前的KP=0.63,KI=2,KD=8
比例增益这么小?积分这么大?

IL,PL是什么呢?galil手册上面没有介绍这两个指令

您没看过指令手册么?

电子凸轮方式,设置的AC,DC,SP似乎不需要吧,它跟随主轴运动。

我是问的运动过程的实际速度和加速度。从图上看,最大速度大概是70000cnts/s,加速度大概有300000cnts/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