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结构设计材料电机选择求帮助求解答

楼主(2015-06-16):
如图:设计一种载重旋转装置,中间蓝色采用40*40*3或者40*60*3的方管焊接成一个长1.6米宽1.2米高1.4米的框架里面会放重物大概250KG-300KG,由两头的红色轴固定在黄色框架上,黄色框架采用90*90*5或者100*10*5的方管焊接成一个2米*2米的方框由两边的红色轴固定在黑色基座上,轴采用直径90内劲80的钢管制作,在蓝色内框上安装减速电机紫色 黄色框架固定蓝色框架轴心的位置安装橘黄色从动同步带轮电机推动蓝色框架绕橘黄色从动轮做每分钟20-30的旋转,黄色框架同样安装减速电机推动黄色框架绕固定在黑色基座上绿色从动轮做每分钟9-12的旋转。

问题1:请问蓝色框架40*40的方管和40*60的方管那个好选择的大小是否合适3mm的厚度能不能够,请问黄色框架90*90的方管和110*110的方管那个好选择的大小是否合适5mm的厚度能不能够,所选材料能不能保证框架长期不会变形

问题2:请问固定支撑轴用直径90内劲80的钢管强度够不够,所选材料能不能支撑固定框架长期不变形

问题3:请问要达到所需旋转 两套减速机及电机 多大合适  安装距离中心轴多远合适 旋转需要立动和立停

      求大神解答万分感谢

网友A:
这个我还是看不明白:不看直接问你几个问题可能还明白,看你的倒还糊涂了

网友B:
4.0机械▪电气 加群:111379791

网友C(2015-07-24):
这个太简单了,曾经做过600r/min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