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怎么访问动态链接库?

楼主(2015-06-16):
小白求问,组态王怎么访问动态链接库?

网友A(2016-03-08):
像 xArrow组态软件 访问第三方dll动态链接库是 这样的:

将第三方dll动态链接库集成到自己可以用的dll中。 (有自己的模版)

用VC 6.0开发工具,使用VC做一个自己可以用的dll,把第三方dll集成到这个dll中就可以用了

然后在组态软件中用脚本语言 就可以加载了, load  "dll名";

组态王的应该也差不多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像 xArrow组态软件 访问第三方dll动态链接库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