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来帮忙,什么时候绝对值编码器需要外接电池供电。

楼主(2015-06-16):
发现用绝对值编码器的厂商,有的外接一个电池模块,比如迈信的。但是,看很多欧美的编码器并没有电池接线。这是什么情况,到底什么情况下需要加电池,什么情况下不需要。

网友A:
真正好的绝对值编码器不用电池,用电池的是日本人搞的伪绝对,电子手表与全自动机械手表的差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正好的绝对值编码器不用电池,用电池的是日本人搞的伪绝...

禹衡的BISS编码器居然有电池接口,是干什么用的

楼主:
电池正,电池负,搞不懂

网友B:
一般分辨率较低的绝对值编码器,基本不需要电池滴!但是高分辨率的绝对值编码器(17位以上)才考虑加装电池保持当前数据

网友B:
引用 楼主:
电池正,电池负,搞不懂

这个就是需要外加电池保存数据的接口线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一般分辨率较低的绝对值编码器,基本不需要电池滴!但是高...

好像不搭界的,海德汉的25位单圈绝对值都没有电池的,37位多圈绝对值的也没有电池的,绝对值信息既然叫绝对的,哪有靠电池来记的。

下面这是多圈齿轮箱绝对值,是真绝对值,不需要电池的,打个比方,这是机械手表,而加电池的是电子手表,就这么简单。

网友C(2018-04-12):
要分清真绝对编码器和伪绝对编码器。两者的表面区别在于需不需要外接电池来记忆当前坐标。这是为什么呢?真正的绝对值编码器,码盘上每一个物理刻度都是唯一的,所以不需要电池来保持数据,一上电编码器通过读取唯一的刻度就知道当前的坐标位置了。伪绝对值编码器感觉就像是一个增量型编码器外加电池的组合。

网友D:
用电池的肯定不是绝对值的啦,我师父这么教我的。

网友E(2019-03-15):
目前用到的一些驱动设备是不支持带电池的假绝对编码器,很头疼

网友F(2021-08-20):
...那是记录绝对值编码器圈数,数据的,

意思是,从0开始到1000需要转10圈,

但是不保存数据只能读取当前这一圈数据,

如果在第5圈停电了,如果没有电池,是可以读出刻度盘位置,但是你怎么0在哪里...

网友G:
用来掉电保存数据的。

网友H(2023-11-17):
绝对值编码器既检测电机在旋转一圈内的位置,也对电机的旋转圈数进行计数。通过加装电池,这样可以在驱动器断电的时候,持续给编码器进行供电使其保持工作状态,待驱动器重新上电后编码器把位置再传递给驱动器以达到位置不丢失的目的。

网友I(2023-12-22):
编码器磁环,传感磁铁。欢迎 来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