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控制步进电机回原点疑问?

楼主(2015-06-16):
我是用台达的PLC,白山步进电机,用ZRN指令上电回原点,问题如下:

  1. 电机上电往右走,我本来在在最右边只有一个接近开关,电机到右极限减速不会停(左/右极限刚好是机械限位),后来我在前面加了个近点信号,电机到近点减速,到右极限停止,问题来了,如果断电后,电机在近点信号和右极限之间,电机就走到右极限卡住了,ZRN好像只能一个方向,怎么办?

  2. 怎样只用两个感应器就能实现原点回归,左右极限保护?

  3. 听其他人用原点感应器,原点感应器是怎样的?与接近开关有什么不同?

网友A:
   不会,期待高手的出现吧

网友B:
你不用现成指令,自己编程不行吗?

只要速度较低,步进电机不会过载出错的!你编程时开始搜索是低速,遇到原点按照找原点动作处理,遇到极限或反向运行此时在左极限可以较高速度直到原点减速做原点动作,在右侧直接低速退回原点做找原点动作

网友C:
把原点搜寻的负极限开关功能打开。如果起始点在原点和付极限之间,系统原点搜索碰到负极限会反向查找原点,过原点后自动更改搜索方向。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把原点搜寻的负极限开关功能打开。如果起始点在原点和付极...

****************************

其实这个想法已经很好了。我觉得可以这样做:因为原点跟右极限的距离是知道的,而且这个距离一般大于原点与左极限的距离。所以,一开始回原点,先往左跑一段距离(大于原点跟右极限的距离,是为了如果滑块位于原点跟右极限之间时,能跑出原点左边),当然如果过程中遇到左极限停止。然后接着执行ZRN。OK了。

网友E(2017-05-14):
看门狗的输入信号再并上一个节点,让这个节点给伺服电机的方向使能加反。

网友F:
两边加连个极限限号不行吗?哈哈哈

网友G(2017-09-15):
用DDRVI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H(2017-12-15):
没用过步进电机,台达回原点指令时DZRN

网友I:
引用 网友C:
把原点搜寻的负极限开关功能打开。如果起始点在原点和付极...

网友J(2018-07-17):
台达回原点指令时DZRN

网友K:
没积分,无法下载,晕。

网友L:
其实这个问题很简单,ZRN 系统自动回原地,方向不可以改变。可以人为改变方向就好了。就是回原地碰到进点感应器后,改变方向就好了。停在原点前面

网友M:
引用 网友K:
没积分,无法下载,晕。

网友N(2019-01-15):
擦 有一个实用帖子,马上学习

网友O(2019-02-16):
负极限功能打开,自己会找到原点